[疑难问答]
请教一下MPC82G516的UART2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由于产品设计的是用的串口2,所以我想通过串口2发送数据。调了好久还不是不能发送,请大虾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我想通过库文件studio.h的printf函数直接输出。但是试了一下不行。
UART2能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吗?

网友A:
不知楼主咋样了

楼主:
呦,忘记这个事了,谢谢斑竹!斑竹给的这个资料我有,官方网站的例程不符合我的意思。
我用串口1试过没问题,串口2就是不行。还是搞不明白!晕!

网友B:
UART2仅能使用特定的波特率定时器作为其波特率发生器,因此无法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MPC82G516带有第2个UART(以后就称作UART2),和第1个UART一样,也有4种运行模式,两个UART的区别如下:
(1) UART2没有增强功能:帧错误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
(2) UART2使用特定的波特率定时器作为其波特率发生器。
(3) UART2使用端口P1.3 (S2TXD) 和 P1.2 (S2RXD) 分别作为接收和发送端口。
两个UART可以不同或相同模式、不同或相同通讯速率同时工作。

楼主:
谢谢斑竹的详细作答,我再去试试吧,调试好了,我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C:
等候你的好消息:)

网友D:
应该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