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1-08-04):
这是我做的5V脉冲控制12脉冲输入电路,输出驱动很小,只有10几个微安,为什么电路中的8550老是损坏,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只有一种可能,8550 E、B、C弄错了。

网友B:
2楼正解,E、B、C弄错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三极管电平转换,干嘛要用PNP的,你让他工作的不舒服,当然会坏啊,给你网上找个图,三极管你都换8050 或者9013 自己再琢磨琢磨吧,或者你用光藕

网友D:
楼上的图中,R3是多余的。

网友E:
题外话:既然电流那么小,就没必要接成达林顿结构了嘛,直接单管驱动就是了。

网友F:
5V - 12V 电平转换:

网友G:
R3阻值太大了,这个电路用一个晶体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