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静电损坏问题

楼主(2011-08-04):
用到一个芯片,with ESD rating < 600V and is ESD sensitive
批量生产后,大面积有问题,要么直接损坏,要么静态电流变大。
这么低的静电防护等级,怎么有效解决呢?

网友A:
需要知识

楼主:
不带回答得这么简短的吧?

网友B:
防静电措施要做好,人体静电最高都有几千V

网友C:
敏感元件在储运、测试、生产时都要严格遵循放ESD规范,楼主的生产工艺显然有问题。

网友D:
芯片级防ESD等级与系统防ESD等级是两回事.
按楼主所述,估计是运输,储存,生产的过程没注意好.

网友E:
生产工艺导致,目前iC默认的HBM模型和mm模型一般为2000V和200v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那不一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小厂子,各方面都有待提高,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产线上的人很不高兴,让研发的换方案!
用量太少,原厂也不愿意技术支持。
做好一款产品可真是不容易。

网友G:
啥东西这么娇贵,

网友H:
防静电措施要做好。:)

网友I:
修改设计吧,曾加tvs管做静电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