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帮忙看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1-08-04):
所有的主机和从机都选用PIC单片机,每个从机控制2个小的步进电机
主机与从机之间通过I2C总线通信,主机向从机发命令,从机也需要给主机发命令。主机与触摸屏之间用232总线,
不知道这种方案是否可行,主机与从机之间的通信应该要注意什么呢?要不要加终端匹配电阻呢?
另外,请帮我推荐主机和从机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主机还需要通过多路开关分时采集16路模拟信号,从机比较简单,只负责控制步进电机,希望主机的Rom,RAM越大越好

网友A:
问个问题,主机和从机的距离远吗,这种情况下,一般用CAN更合适,嘿嘿

网友B:
主机与从机之间通过I2C总线通信,主机向从机发命令,从机也需要给主机发命令 ?

需要交换主从?应该不需要吧!?

如果不需要,则OK,IIC的距离很短,建议换成485,主机尽量选择双串口的MCU,例如PIC16F1947等。
从机应该比较简单,建议看看PIC16F1828是否满足?

网友C:
多主系统 还是考虑CAN吧

网友D:
I2C不行,距离太短。建议采用485

楼主:
谢谢各位!
打算把主机和从机做在同一块PCB板上,用这么多从机的目的是为了扩展IO去控制步进电机,且能够让这些步进电机同时驱动。如果用CAN的话,应该会增加成本吧,好像高端的单片机才有CAN接口吧。
请问一下,大家常用哪些485芯片呢?

网友C:
IO扩展的话用74HC595或其它类似方案。
485常用芯片就是MAX485了。
你所说的同时驱动,若采用多CPU你还得考虑同步。
依我看,单CPU就够了~
从你的描述来看,CAN也用不上。

楼主:
谢谢原野之狼朋友,我这40个步进电机不需要同步动作,只要按工艺基本能同时动作就行了,工艺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前20个电机同时转过相应的角度,但是每个电机转过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后20个电机转过相应的角度,每个电机的角度也不一样,
每个电机的转速和位移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设定。如果用单 CPU的话是怎样编程做到20个电机基本同时动作呀?
如果单CPU的话,好像需要挨个挨个驱动电机,是吧。
所以我想用多个CPU,每个从CPU接到主机的命令后就各自驱动自己的电机。这样也可以分担主机的负载,因为主机还需要与触摸屏通信,还要管理整个工艺过程。

网友C:
请给出基本同时动作的准确指标,还有电机的驱动方式,一共需要多少条控制线。

楼主:
最先动作的电机与最迟动作的电机时间差<=200ms,
驱动2相4线的电机,一共需要80条控制线,每个电机需要2条(方向+脉冲)

网友C:
那就不用组网了 单片就可以完成
软件上多动动脑筋 无非就是分析你输入的控制信息(起停、速度、方向)然后控制80条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