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现象)AT91SAM9G10找不到NandFlash

楼主(2011-08-04):
AT91SAM9G10的板子,NandFlash里面烧有系统,上电时能进入到系统。但通过看门狗复位之后,却找不到NandFlash,手动复位后仍然找不到NandFlash,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奇怪的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只是偶尔。在找不到NandFlash时,可以找到SD卡,正确运**里面的程序。

网友A:
可能是NandFlash已处于一种不正确的状态,需要断电NandFlash自己才能复位。
不知道电路如何接的,也不清楚初始化指令序列如何发的,无确定具体原因。

网友A:
在Nand的初始化指令序列前加上Reset Command试试

楼主(2011-09-06):
在Nand的初始化指令序列前加上Reset Command试试
引用 网友A:

复位后,Nand是由CPU内部的固化程序来读取的,还没有涉及到外部的程序,对于CPU内部的固化程序,我们也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