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使大于20KHZ的正弦波通过放大电路(LM741CN)后输出的正弦波的相位与理论上的有相位差?

网友A:
理论上就应该输出与输入有相位差。

楼主:
若是同相放大呢?

网友B:
相位差和电容有关,外围的和IC内部的。

网友C:
模电理论和实际肯定有点差别

网友D:
理论和实际有差别,那是因为理论的一些模形是理想化的. 实际的器件的参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同.
有时候的差别是因为理论计算的时候很多的因素没有考虑所致.

网友E:
可以适当降低放大倍数,相位偏移也会相应减小。

网友F:
嗯 可以参考一下网上有一些运放的相位补偿 而且在放大倍数越大的时候 这种移相现象就会越明显

网友G:
lz还没理解什么是同相,什么是反相的真正含义

网友H:
估算一下所谓的截止频率,小于截止频率/10 的时候理论上才不会有相差

网友A:
12楼:
理论上,再低的频率也会有相位差,只不过频率越低相位差越小而已。

网友I:
如果把放大器相位差理解为输出信号相对于输入信号的延时,并且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用增加负反馈来减少的,那么:放大器放大倍数越小,相位差越大!9楼所言是有条件的。

网友E: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增加反馈深度会增加输入输出之间的相位差,楼上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J:
这好比人干一件事总要有时间,这个时间就引起相位差。

网友K:
20KHZ在没有补偿电容的情况下,相位差不大,很小。跟你具体电路有关,说法太简单了。

网友L:
LC电路的参数

网友M:
回复 网友I:
我想对你这里说的放大倍数和负反馈的关系作一点补充。负反馈的引入是为了信号的稳定,但它却是以牺牲放大倍数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