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 大叔 求 POS机 资料,谢谢!

楼主(2011-08-04):
呼叫 大叔  求 POS机 资料,原理 多谢!

网友A:
pos机只是一种应用,单纯找原理书很难,先参考下面资料,搞清楚自已的需求,再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就有的放矢了.例如你是做台式的还是手持式,显示形式,外设种类,管理形式...,列出清单,再逐一寻找资料.看看所选机型设备是否合适......这也是一般项目开题过程.

5530 3.5寸嵌入式主板 工控主板
628EM POS机主板 触摸一体电脑主板

网友B:
什么都有: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