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意法半导体用开水演示STM8L打贪吃蛇游戏的热电偶?

楼主(2011-08-04):
最近在网上看到意法半导体演示STM8L的低功耗,有一个就是用开水放在热电偶上来给STM8L供电玩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就一时想不明白,大家知道这个热电偶是什么型号吗?怎么安装?能产生多少电压电流,我想自己DIY一个玩玩,谢谢

网友A:
估计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到淘宝、百度或谷歌去找找吧。

网友B:
用电源加内阻模拟个热电偶就可以了。

网友C:
拿半导体制冷片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半导体制冷片输出电流算很大的啦。mA级以上。
这样的秀很麻烦,还不如用3V电源串10K电阻、50K电阻、100K电阻...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半导体制冷片是什么原理?遇热会产生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