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怪问题

楼主(2011-08-04):
本人第一次用AVR ATMEGA2560遇见如下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开发环境:IAR for AVR 4.3
开发工具:MK-II-CN

使用MK-II通过JTAG可以烧写单片的的熔丝
然而使用MK-II不能进入DEBUG模式.每次都报:检查电缆,上电,或重启的提示
接插件没问题.不能理解的是,烧写熔丝正常,应该说明JTAG是连接上的吧
本人怀疑是单片机的问题,更换别的单片机也不行.替换下来的单片机在别的板子上没问题
也换过晶振,无效
怀疑是JTAG的上拉电阻的问题,检查过,应该没事(与正常板子的参数一样10K上拉)
上电复位也没问题104+10K
实在不知道哪的问题了,对IAR和AVR都不熟悉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