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可替代7407有推挽输出或上拉的IC。谢谢

楼主(2011-08-04):
原设计是MCU IO   -> 7407  -> 驱动IC ->  步进电机( 5V)

  不小心,7407输出忘记加上拉了(以前一直用来驱动光藕,无需另加上拉)。 现在是不焊7407,直接短接的,也没问题,但还是想加个缓冲保险些。

  有没有可替代的型号? 不用能非门,电机驱动用4个,还有两个门有其它用途。

  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与非门很多。

网友A:
7404等不行吗?

楼主:
7407是OC输出

网友B:
原设计是MCU IO   -> 7407  -> 驱动IC ->  步进电机( 5V)

  不小心,7407输出忘记加上拉了(以前一直用来驱动光藕,无需另加上拉)。 现在是不焊7407,直接短接的,也没问题,但还是想加个缓冲保险些。
***********************************
既然MCU能直接驱动驱动IC,何必多此一举再加一级驱动?
多加一级驱动不代表可靠性就多加一级,反而多加一级驱动,就多一个出故障的点。

网友A:
俺不喜欢7404,俺喜欢mc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