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有菜农助学板的来看看啊,打算改版了啊

楼主(2011-08-05):
和菜农沟通了,菜农的助学板出世很久了,大家也用了不少时间了,现打算改版
有什么建议大家在后面跟帖,提得好,菜农有奖啊!!!
我在这里先提几个:
1、建议增加128*64的点阵屏接口,力争做到通用
2、修改原有1602的引脚定义
3、修改部分引脚接口排列,可以以小板的形式直接插入外部实验元件
4、部分改插座为插针,方便用杜邦线连接实验

网友A:
不过助学板的TFT就不能继续用了,也是个问题。

假若说是杜邦线,那么管脚的排列就问题不大了,这样改动可否有必要???

网友B:
SPI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A:
好,为look的外围模块多考虑一些。

楼主:
不过助学板的TFT就不能继续用了,也是个问题。

假若说是杜邦线,那么管脚的排列就问题不大了,这样改动可否有必要???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TFT飞线,要兼容大部分

网友C:
可以不可做成USB转串口,方便笔记本上无串口的朋友!

网友D:
1、板子电源,DC输入接口允许输入电压8-15V,增加一片7805. 修改成:直流输入或USB或仿真器接口任一位置有电源输入,板子就能工作。如果同时多路输入电源,互不影响。
2、增加485接口,若有CAN接口的话,也一并加上。
3、增加网络接口:ENC28J60或其它芯片。
4、增加无线24L01。
5、增加红外接口。
6、增加1602和12864接口,可以用双排20PIN的接口,其它型号的液晶,用这40PIN的接口做转接板。
7、板子上面SD卡座,换成小封装的那种TF卡,大的太占地方了。

先写到这吧,想到再写,呵呵。

发一个07年画的一块AVR的板子:

网友E:
顶顶, 我努力写笔记, 争取赚到一本书!:lol

楼主:
可以不可做成USB转串口,方便笔记本上无串口的朋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专用芯片可靠

楼主:
烈火的建议不错

是否可以考虑外围电路用跳线连接,这样也可以拉到其他板子上用
再弄个外置5X5键盘的接口

网友A:
俺以前用20个ps2键盘。

网友D:
俺现在讨厌死跳线了,跳来跳去头都大了,下面一块是几年前没事干的时候搞的一块板子,几乎任何直插的芯片都可以在这块板子上面做试验。。。。。。全部通吃!什么双机通讯,IIC SPI UART器件 液晶等,都可以插在上面的锁紧座里,通用性越强,跳的线就越多!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功力太牛了。

网友G:
无线模块:lol

楼主:
俺现在讨厌死跳线了,跳来跳去头都大了,下面一块是几年前没事干的时候搞的一块板子,几乎任何直插的芯片都可以在这块板子上面做试验。。。。。。全部通吃!什么双机通讯,IIC SPI UART器件 液晶等,都 ...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模块插入式
只要定义好同类模块的接口
菜农的板子也可以考虑统一外部模块接口啊

楼主:
无线模块:lol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请提供常用模块的接口方式,定义

网友D:
哈哈,所以我提到第6项,:增加1602和12864接口,可以用双排20PIN的接口,其它型号的液晶, 其它的器件接口,均用这个40PIN的接口去制板,直接插上面。

楼主:
全部挂在上面不行,要分类,同类别的只能插一个,不同类别的可以都插上去,要不然会顾此失彼

网友H:
火哥太给力了 强悍

网友I:
太给力了。

楼主:
各位收到板子的朋友,都来这里提提建议啊

网友A:
各位收到板子的朋友,都来这里提提建议啊
引用 楼主:

爱河飞线太厉害~~~俺真怕飞一根线

网友D:
;P,一个产品,一次成型的估计少吧。我的板子一般边做边改,哈哈..........

楼主:
俺还没飞哪,狂龙那个才厉害

网友J:
等下一版。学习用建议加4*4按键。

网友K:
其实板子可以稍微大点也没事,功能多点,合适多种功能学习总还是不错的,或者可以分成几块版叠加也行

网友D:
爱河:官方的ISP有改进,改板时可以简化一点,呵呵。

网友A:
可能简化不了,USBISP还是需要PB.15的

网友B:
可能简化不了,USBISP还是需要PB.15的
引用 网友A:

早晚要把这个干掉!

网友D:
早晚要把这个干掉!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干掉最好,不过在ISP初始起动时要有个条件做分支,PB15拉高为串口ISP  PB15接地为USBISP,但是PB15参与USBISP的整个过程我认不不妥,新唐最好能将这个改一下。

网友A:
说实话,我是不赞成去掉PB.15即ISPEN这个硬件握手信号的。NXP一直沿用至今肯定有其道理。
它实际是进入ldrom和aprom的分支信号。
对于用户设计没有isp的,txd,rxd设计为gpio的就存在复位被强行isp的问题,有时可能是危险的。
看着去掉了一根线,却带来了另外一些你所不能考虑到的实际问题。
虽然可以从热启动和冷启动来区分,但每次被强行isp软件握手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A:
现在没有固化isp固件还好,假若固化了可能问题就更多了。
NXP敢于固化且沿用十数年自然有其道理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用软件握手这么简单的方法,他们肯定是经过论证得出来的结论。

楼主:
4X4按键还是用外接吧,随便找8个空余端口就能使
放在板子上占地方,用个万用版装多少个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