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ISD1760AUD/AUX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做ISD1760录放电路,AUD/AUX输出不响,连接的三极管8050发热很严重,而从SP+和SP-输出的声音正常,开始在AUD/AUX输出没加电解电容,后来加上4.7uF的电容后问题依旧。请问有经验的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上传电路图:

网友A(2011-08-05):
先看下8050是否带R后缀,用万用表量下管脚顺序是否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大侠回答,三极管是S8550  D331三极管脚序也是对的,还是不行。请问带R的有特别之处吗?

网友B:
你把那个电容去掉,把直接短接上试试,datasheet上是没有电容的。
如果三极管发热严重,那就是三极管长时间处于放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