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板你到底怎么了

楼主(2011-08-05):
手上有一PG320240D型号的液晶板损坏,现象是有一黑色线条不停地慢速滚动。请教高手能是哪里出现问题呢?其中的两个芯片均已换过(S1D13305F001A)(A625308AM-70SF)

网友A:
换了吧……这个是N年前的老屏了吧。估计是LAM那里坏了。
我是做液晶的,欢迎交流。

楼主:
能再具体说说吗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坏了?控制不恰当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绝对是坏了的,控制怎么不当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LZ你换了晶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