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射极跟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5):
作为射随器使用,基极不串联电阻也可以。
共射极则必须串联电阻,除非信号源内阻足够大。

网友:
所谓的射级跟随器就是公集电极的所以集电极必须无电阻,基极可不加!!!!!!
可以相比较电压跟随器.

网友A:
4楼:
“所以集电极必须无电阻”
这可不一定。集电极有电阻时也可能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B(2013-02-01):
引用 网友A:
4楼:
“所以集电极必须无电阻”
这可不一定。集电极有电阻时也可能是射极跟随器。 ...

譬如呢 may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