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如图一个简单的检测电路,现在的问题是,光耦二极管导通需要1.0V的压降现在的问题是阻容降压过来到光耦二极管这里的电压只有0.5V无法使光耦导通

楼主:
并了一个相同的电容(即把容值增加了一倍还是不行。

网友A:
检查电路中是否虚焊,1N4007是否完好。

楼主:
检查了几遍了,附光耦的部分资料

网友B:
要什么电容啊,直接电阻二极管过来驱动光藕,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把4.7K的电阻换为1N4007又可以

网友C:
1)如果所有元件都OK。
2)再如果lZ没有虚焊、假焊。
那是就是因为LZ被万用表忽悠了:你用DC量,LED这里的电压却是AC的,正半周1.15V,负半周-0.7V。
你6楼的结果也说明是这一点啦。

网友A:
7楼想得周全。

网友A:
楼主说光耦无法导通,看来是仅测量了光耦二极管两端电压,而不是测量光耦二次的光电三极管是否导通了。

网友D:
楼主想得很齐全

网友E:
7楼正解,另外也不会不通,只是电流太小而已

网友F:
XD不才,敢问电路应用在什么作用,检测来电了?

网友G:
看光耦参数是TLP521吧

网友H:
呵呵 我以為并個穩壓管可以呢  哈哈...學習了

网友I:
lz,1楼电路正确。
把100K改成1M就更好了。
100K是交流220V断电后的放电电阻,避免残留高压伤人。阻值可以大一点,几秒能放掉电就行了,取100K功耗有0.48W偏大。

1楼电路再优化点,电容取0.047uF,100K变成2M。

如果功耗允许,100K电阻提供的电流就有2.2mA,用pc817之类的常用光耦原边就能可靠导通。最简线路如下:

网友I:
lz,6楼电路有问题,220V上电时通过0.1uF电容的电流可能很大,会损坏光耦原边的发光二极管。偶尔几次不坏,多次上电后一定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