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inux最后烧录的时候数据不匹配。。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05):
我在网STM32板子上做ulinux系统的时候在最后烧录的时候总是出现数据不匹配。。
我是用Flash loader Demo将kernel_boot_loader.hex烧到板子上、
然后打开 keil uvision  debug   DFU工程。
安装好USB驱动,打开Dfuse Demonstration。将做好的dfu文件烧到板子上
最后软件显示file:///C:/Users/vr/Desktop/123.jpg

楼主:
C:\Users\vr\Desktop\123.jpg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对话框显示Matching not good .First Difference at address 0x640000cf:
                 file byte is 0x42.   Read byte is 0x02

网友A(2018-03-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18-05-03):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谢谢。

网友C:
都八年了,LZ肯定不会再看这个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