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超级电容充电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2.7V超级电容的超级电容(尖充电压2.85), 用2.8V的ldo稳压后充电是否可以

充电时间只有几秒钟, 但实际有可能连续充一两天甚至更长时间 (有人习惯随手充电,而只有到使用时才拔充电座)

楼主:
关键点: 尖充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已解决: 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充电电流大小,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LDO不正常工作。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器件的耐压有余量,但有高可靠要求的话,特别是在高温下工作时则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