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定义的变量较多 一部分变量定义成了xdata形式,单片机外部扩展了双口ram,用于存储单片机采集的某些数据,
片内xram与外部ram有什么关系

楼主:
现在要对外部存储器接口进行配置,如果设置为只用外部ram,对存储在片内xram里的变量有影响吗

网友A:
片内XRAM和片外RAM都是XRAM,其它的MCU一般是只能用其一

网友B:
如果有外部总线的,有多种配置
1:可以配置成仅使用内部XRAM,外部不可用
2:可以配置成仅使用外部XRAM,内部不可用
3:可以配置内部外部同时使用,当地址高于内部XRAM地址时,自动访问外部XRAM

楼主:
如果设置为只使用外部ram 那么定义成xdata型的变量是自动保存在片外ram中还是不可以使用了呀

楼主:
我看好多程序对xdata型的变量的操作没有涉及到地址  并没有像片外ram 那样每一个变量对应一个地址呀

网友C:
如果设置成只使用片外,那么XRAM变量当然自动定位在片外了

网友B:
但是如果内外都使用,那么XRAM变量是在片内还是片外当然取决它的地址了,而地址一般是编译器分配的,也就是说用户并不知道是在片内还是在片外

网友C:
当然如果只是个一般的变量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些总线扩展控制的变量就必须知道是在片外还是在片内了,因为片内的话外部总线根本不动作了,这种情况就要绝对定位变量了

楼主:
因为我有些变量定义成了xdata  所以现在只能内外ram都用了吧?

楼主:
对于定义成xdata 的变量编译器会自动保存到片内ram的某个地址吧?

网友B:
因为我有些变量定义成了xdata  所以现在只能内外ram都用了吧?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网友C:
对于定义成xdata 的变量编译器会自动保存到片内ram的某个地址吧?
引用 楼主:
这个取决于编译器怎么编译

网友D:
一般是从0开始分配,但这也取决于具体芯片

网友D:
因为有些芯片XARM根本就不是从0开始的

楼主:
如果我想把某些变量存到片外ram里,应该自己分配地址了 吧?地址从0x2000开始吧?

楼主:
内外地址以8k为界吧?

网友B:
一般是这样的

楼主:
嗯,多谢,结贴了

网友E:
23楼表情很丰富啊

网友:
资源扩展吧

楼主:
资源扩展吧
引用 网友F:
好的

网友G:
有个方法可以片内片外一起用,但是其中一个内存要自己分配喽
比如,片内的 XRAM 做手动分配内存,那么可以这样

    xdtat unsgined char *pt = ((xdata unsigned char *)0);

然后再操作要注意手动的去切换内部和外部SRAM,平时写的时候直接用 xdata 声明即可,但要注意切页

注意:以上是猜测,没有证实,但值得一试,嘿嘿

网友C:
嗯,要注意切页

楼主:
多谢28楼,可惜结贴了,不能给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