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中颖JTAG下载线》和《中颖ISP51下载线》的制作

楼主(2011-08-05):
一、制作中颖JTAG下载线

1. 《自平衡两轮小车+智能小车DIY》需要给小车中的SH88F2051或SH88F4051下载程序,或通过JTAG接口调试程序。
由于中颖JET51或S-Lab提供的仿真下载线接口,和小车的仿真接口不匹配,需自制一根。

2. 下图为自制的中颖JET51仿真下载线,专供小车下载调试用。
说明:中颖JET51输出接口(母插座)和中颖S-Lab输出接口(公插座)尽管不同,但输出信号引脚定义完全相同,因此,扁平线的另一头接法完全相同。

3. 将10芯扁平线一端压接和JET51或S-Lab相匹配的插头,线的另一端,分辨出GND,TDO,TMS,TDI,TCK,VDD 这六根信号线,一字排开,焊在一个六芯杜邦插头上。

图中红色线为VDD线。

楼主:
4. 将中颖JTAG仿真下载线 插入到小车上的雄姿,请留意,红色VDD线的位置,不要插反。

5. 红色VDD线旁边可插一个短路插(红色线框内),以点亮板上备用的LED,可作为电源指示灯(随便找个角落放个LED,一头接地,另一头通过电阻后接个杜邦线,应用者想连哪里连哪里。便于指示一些状态。也可当电源指示灯用,这个点子是天才的匠人发明的,赞一个,再次感谢)。

再来张清晰一点的短路插位置图片(红色线框内)。

楼主:
二、制作RS232转TTL电平接口板(中颖ISP51下载线)
1. 取《自平衡两轮小车》套件中随机免费赠送的RS232转TTL电平 PCB板,外加自行配齐所需零件。

2. 购买《遥控版智能小车》套件或扩充套件的盆友们,随机配全了RS232转TTL电平 PCB板及所需零件。

3. 自备一根约1米长的三芯线(护套线,屏蔽线,或者普通排线均可,如普通排线线径太细,可用2-3根并联便用),由于一般实验用用,不加屏蔽的线,通讯速率只不过低一些罢了,不影响实际使用,请就地取材,俺用普通1米长的三芯线,除最高波特率115200通讯出错不能用之外,其他波特率通讯下载都正常。

4. 自备一个9芯母插头,以便和普通PC机的RS232接口相连,也可搞个USB转RS232之类的转接器连上,直接使用USB接口下载程序。

5. 组装好的RS232转TTL电平接口板,可用他对中颖MCU下载程序。

楼主:
6. RS232转TTL电平接口板全景。

楼主:
7. RS232转TTL电平接口板 原理图。

楼主:
8. PC机 和 RS232转TTL电平接口板 之间的三芯连接图。

楼主:
9. RS232转TTL电平接口板(即自制的ISP下载线)插入 小车的ISP下载插座中。

请注意:下载板的元件面朝外!

楼主:
10. 请从中颖网站下载ISP51程序,并安装之。

    不知道中颖的ISP51程序在哪里下载?请到21ic中颖BBS上发贴求助,安装不成功,请不要回来~~~

楼主:
11. 将自制的ISP下载线 把 PC机 和 小车 相连好,运行中颖ISP51程序。

楼主:
12. 点击器件栏:视手头的芯片情况,选择SH88F2051或SH88F4051。

楼主:
13. 点击代码选项。

楼主:
14. 选择P4.0作为普通I/O口使用。

楼主:
15. 注意最下面两项ISP选择项,不能更改为其他选择,否则,可能下次下载不正常。

楼主:
16. 点击小S,选中S-Lab烧写器。

楼主:
17. 选择串口,普通台式PC机,后面一般只接有一个RS232接口,是COM1通讯接口,需指定之。

楼主:
18. 关闭自动匹配波特率。

楼主:
19. 选择波特率,由于程序容量不大,一般不要选的太高,实践证明,除最高波特率115200通讯出错不能用之外,其他波特率通讯下载都正常。

楼主:
20. 点击Code,弹出打开文件窗口,并输入用户的hex或bin文件。

楼主:
21. 输入好的Code代码显示在代码窗口。

楼主:
22. 点击自动操作模式,弹出自动烧写窗口。

楼主:
23. 选择合适的自动操作选项。

楼主:
24. 点击确定。

楼主:
25. 通讯连接中,打开 小车 的电源开关。

楼主:
26. 自动下载程序进行中。

楼主:
27. 自动烧写完成后,继续寻找下一片芯片的程序烧写,用户可不用管他。

楼主:
28. 至些,程序下载完毕,关闭 小车 的电源开关,拔下ISP下载线,即大功告成。

29. 在小车多用途/仿真插座上,图中位置可插一个短路插(红色线框内),以点亮板上备用的LED,可作为电源指示灯用(随便找个角落放个LED,一头接地,另一头通过电阻后接个杜邦线,应用者想连哪里连哪里。便于指示一些状态。也可当电源指示灯用,这个点子是天才的匠人发明的,赞一个,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可以酷。

没有申请到工具的网友可以参考此贴!

网友A:
建议再做一个PDF文件,便于网友下载!

网友B:
顶,非常详细! :)

我只会ISP!

网友C:
不知道支不支持 usb 下载? usb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请教MO。
25. 通讯连接中,打开 小车 的电源开关。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明白。下载的时候不是slab供电吗。

14. 选择P4.0作为普通I/O口使用。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设置。我没这么设置貌似也可以。

网友C:
貌似不支持usb 下载

网友C:
:dizzy: 郁闷  笔记本没有串口

楼主:
请教MO。

25. 通讯连接中,打开 小车 的电源开关。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明白。下载的时候不是slab供电吗。

引用 网友D:

本例讲述的是自制《中颖JTAG下载线》下载程序,如使用S-Lab,也可ISP下载,理论上可用S-Lab供电,实际上易死机,原因是小车的未知负载太多了,影响正常通讯。

另:如第一次不能正常下载,请将SH88F2051/SH88F4051的RESET引脚对GND短接,烧写一次后,将P4.0设置为通用I/O口后,断开RESET引脚,也能正常下载了。

楼主:
请教MO。

14. 选择P4.0作为普通I/O口使用。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设置。我没这么设置貌似也可以。

引用 网友D:

在《自平衡两轮小车+智能小车DIY》中,P4.0是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所以需设置成I/O方式。

网友E:
我用小S ,一直“通讯连接.....通讯连接超时”什么问题呢

网友E:
谢谢楼上。今天过节,明天试试。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D:
我用小S ,一直“通讯连接.....通讯连接超时”什么问题呢
引用 网友E:

试一试在通信过程中给reset脚一个高电平,看行不。类似STC烧写软件办法。

网友E:
呵呵 我犯傻了。。。RXD接了片子的RXD  TXD接了 TXD 。。能通讯就怪了....:shutup:

网友F:
38楼
            郁闷 笔记本没有串口

       现在的笔记本和PC机一般都没有串、并口了;中颖小S早就适应市场,根本可以不用串口烧写器件,——太落伍了。保留串口烧写器件那是历史的痕迹。

       小S既然设计了JTAG接口,当然可以用JTAG—USB接口来烧写器件。比使用串口方便多了。

只需要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这才叫软件设计。

串口下载还要设置什么波特率等与烧写器件无关的项,中颖没那么差。

、、

楼主:
刘前辈正解!

只是,中颖小S要花银子买(当然,刘前辈面子大,完全可以免费讨得),自制串口下载线不用花银子~~~

再何况,现在 Cortex-Mx 已经地摊价了,俺劝刘前辈就不要死抱着 51不放吧~~~

网友G:
哎,没有串口小板,没有小S,什么都没有。今天把STC那个下载板拿来试了下,无效。准备不用中颖的了,换个单片机试试,看来又要用STC了,哎!
等弄好了换成cortex的片子加点功能啥的!

网友F:
58元的中颖51仿真器

50楼
只是,中颖小S要花银子买(……)自制串口下载线不用花银子~~~

再何况,现在 Cortex-Mx 已经地摊价了,俺劝刘前辈就不要死抱着 51不放吧~~~

LZ真逗,您教了我们半天如何做小S的JTAG接口线,最后来一句:小S要花银子买。自制串口线不用花银子?!

用您的串口下载线能在线仿真中颖单片机程序吗

      ——小S不仅是一个烧写器,而且是一个仿真器!
可以实现单步、断点、光标跟踪等等全部在线仿真器功能。与中颖JET51(300元)在线仿真器比较,除了不能仿真SHXXX系列单片机以外所有仿真功能都一样!

     因此,当通过小S_JTAG接口完成仿真修改程序之后,直接就可以烧写芯片了。——这些功能,中颖公司的小S手册还没写全呢。实际上,仿真功能,不过是在烧写器上加一个软件而已。
      自从我用小S做仿真器以后,300元的JET51在线仿真器从来就没动过了。——一个JET51能买5个小S仿真烧写器!

     刘前辈抱着51不放?LZ抱着的小S是不是51仿真器?您那么辛苦地教我们如何做串口下载线,不就是为了鼓励我们用好中颖51烧写器吗?——自我矛盾呀。

https://bbs.21ic.com/icview-212220-1-1.html#pid1457168

//

网友F:
Cortex-Mx 有JTAG接口吗?

Cortex-Mx 的在线仿真工具多少银子?有没有还不知道。如果需要用串口下载线烧写程序,地摊价有什么意义。玩不了复杂程序。

、、

楼主:
S-Lab现在价格降到38元啦,一直利用其JTAG接口,当仿真器+ 烧写器,很方便。

、、
引用 网友F:

刘前辈什么时候搞点38元的小S来优惠优惠咱们呢,省得俺动手自制串口下载线~~~

网友G:
cortex-m有标准jtag接口,可以用jlink仿真器仿真。

网友F:
54楼
刘前辈什么时候搞点38元的小S来优惠优惠咱们呢,省得俺动手自制串口下载线~~~

没问题。你若要的话,我送你2个,免费!

若你代表21IC,行,38元优惠赞助你10个。

、、

楼主:
没问题。你若要的话,我送你2个,免费!

若你代表21IC,行,38元优惠赞助你10个。

、、
引用 网友F:

21IC讲究免费赞助,掏银子购买的事从没干过,开业十年,只有唯一的一次例外,即这次《自平衡两轮小车DIY》一下子购买了 50套,优惠给21IC网友自行DIY,因此,收费 38元优惠赞助的事俺看就免了吧,这掏银子的买卖连匠人都作不了主,匠人一下子为21IC拉了 30套免费的小S,外加几套免费的 JET51在线仿真器奖品。

不过灰常感谢刘前辈的慷慨,2套小S俺先谢谢您啦,正好水mm分发的30套小S,特别紧俏,还有两位网友没拿到,水mm正为此发呆呢,不知如何是好,头发一下子白了两根,刘前辈您真是及时雨,再次感谢刘前辈的无私奉献,刘前辈免费赠送的2套小S俺收下了,请直接发给水mm,以解当前之急。

水mm的大名和地址刘前辈不会不知道吧,21IC网上都有的,公开的,这里再抄写一遍。

姓名:甄真
电话:010-59705655-23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12号天作国际中心1号楼A座1506~1508室
传真:010-59705657
电子邮箱:
shelly@21ic.com
QQ:136096939
邮编:100081

网友F:
好说。争取今天发货。

楼主:
谢谢刘前辈对21IC的DIY活动大力支持!

俺代表21IC,代表水mm,代表21IC接受此小S的小盆友,也代表俺自己,谢谢刘前辈。 :victory:

网友G:
本人没有小S。。:lol

网友F:
拍好了。58元的没货(也许是商家看没钱赚)。等着吧,上海到北京,很快。其他我就不管啦。

网友F:
下午16:36已发货。

网友H:
俺顶顶刘公公前辈。

网友D:
:$刘前辈真慷慨。

网友C:
唉 买不起小s  又没赶上二姨送的50套  只能串口了

taobao上一看  小s真他妈贵  比买的板子还贵! cao  真不知为什么这么贵:dizzy:

网友F:
比较其他在线仿真器,小S几乎是赠送。

我刚买的上海星研51在线仿真器,1,700¥。还不带烧写(编程器)功能。烧写板另加200¥。
一般仿真工具都是千元参考价格。

另外,代理商明确讲了:多买芯片,小S 赠送。例如你买20片中颖单片机,可能50¥就能抱回小S。买200片,送你小S!

曾经为公司买过一台3W元的设备,回扣送我一台PC机!

呵,商场买东西叫返折率。买1,000送100。一回事。

//

、、

楼主:
刘前辈真是前辈,资质深厚,年轻时工作一定很努力,赚了不少银子吧?

出手大方,一台51仿真器1700,  可买多少台小S啊~~~  :D

对了,水mm来信,说刘前辈赞助的二套小S收到,再次感谢刘前辈对<第一届21ic社区DIY活动>的无私赞助。

网友F:
收到就好了。

再一件事请大家顺便帮忙:
1、华邦77E58的仿真器用什么型号?哪里有卖?
2、哪位用过长沙菊阳仿真器?据说是各型号单片机通用?如何联系代理商或厂商?

、、

楼主:
1. 用华邦77E58还不如用华邦79E58, 华邦51的 JTAG仿真器都能用,可找 芯唐.万利 论坛 的老刘掌门人。

2. 菊阳仿真器俺没用过,听说用ROM仿真,易飞程序死机,总之,耳边听到的点滴,都是说他不稳定~~~

网友I:
貌似很高深的样子。

楼主:
华邦77E58是几十年前的老型号啦。

有啥高深的~~~

楼主:
图解《自制中颖ISP51下载线》PDF文挡下载,方便阅读。

网友F:
多谢72楼!
主要是双串口+ 扩展RAM+P1每个管脚都能触发中断+能够使用RTX51_FULL。能带JTAG就更厉害了。

楼主:
目前新唐公司都低调谈出51市场,在新唐网站竟找不到曾经辉煌过的华邦51的足迹,更不要说代理商(如芯康万利)里面主推的产品和内容了,基本上除了大量应用的还有点货供应之外,其他基本上都处于停顿状态,刘前辈现在想用新唐公司的51芯片,产品哪一天断食缺货上吊都不知~~~

话说的虽难听,但看在刘前辈送俺2套小S的份上,还是想吐一声心声,如是老产品,没法子,如上新产品,随便找一家51芯片,都能替代几十年前的老华邦 W77E58,  比如,我们论坛上,周立功代理的某些飞利浦(NXP)51,  笙泉的MPC89G516, 还有您非常熟悉的中颖SH88F516, 都能满足您“双串口+ 扩展RAM+8位I/O口每个管脚都能触发中断+能够使用RTX51_FULL” ,如上面指定您必须要用新唐华邦品牌芯片,芯唐主推的Cortex-M0系列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您的所有要求都能满足,还有所增加,比如,串口增多,RAM增大,FLASH增大,特别是所有I/O口都能外触发中断,只有一点有所降低,那就是价格比W77E58便宜,货源充足!

网友F:
周立功代理的某些飞利浦(NXP)51,  笙泉的MPC89G516, 还有您非常熟悉的中颖SH88F516, 都能满足您“双串口+ 扩展RAM+8位I/O口每个管脚都能触发中断+能够使用RTX51_FULL” ,

多谢77楼,我再去查查。
当时主要是华邦77E58有书《华邦51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指导应用。其它好像都没有书。——这一点很关键。
中颖确实很好,突然发现它的特点是没有外扩总线;不知SH88F516是否如此。我一个77E58驱动了16片74573之类。
还有就是要40DIP管脚兼容,直接代换。不可能重新设计印刷版。

——所以综合各个条件。

、、

楼主:
周立功代理的飞利浦51因推出时间较早,只有P89C669是双串口的,但没有DIP40封装,只有PLCC44,TQFP44封装,其他芯片都是单串口的,DIP40脚封装的飞利浦51型号较多,且可用PCA模块模拟串口,如P89V51RD2 。

中颖SH88F516和笙泉MPC89G516推出较晚,功能较强,但中颖SH88F516没外扩总线,只能靠软件模拟了;而笙泉MPC89G516芯片本身带外扩64K数据总线,完全可满足您的要求,您可考虑一下,附数据手册。

楼主:
另外,笙泉MPC89G516的OCD ICE片上仿真器很便宜,百把块钱。

网友F:
感谢。节省了好多时间去查找芯片手册资料。

、、

网友J:
好动西,精彩!

楼主:
结贴给分,分数全给刘前辈。

以感谢刘前辈对21IC的DIY活动大力支持!

感谢刘前辈赞助赠送的2套小S。

网友K:
给力!ISP方便啊

网友L(2011-10-14):
可能单片机没连上,请重点检查单片机的串口线是否连接正确,单片机供电电压是否有。

也有可能将小S的JTAG仿真接口连上,运行ISP51程序,结果OUT了。 ...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把小车拿出来搞,发现也是连接超时,以前我下载成功过,这次就不灵了,短接复位也不管用?唯一变化的就是这次打开软件升级了2次??咋回事???

楼主:
呵呵~~~

上次有个小盆友,一开始是好用的,反来反复连接不上,试了N种方法都没解决。

最终靠卸载重装ISP51这一票解决了,你可试试~~~

网友L:
好的,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L:
重装了也不行,换台电脑也不行,依然是连接超时,看来是不是片子的问题,最后烧的程序依然能用。

楼主:
可能小S的输出I/O接口挂了~~~

俺也碰到过,换一个小S即解决问题~~~

网友M:
够详细,COO

网友N(2012-05-18):
求大大们指教,我按这个做好了下载线,为什么总提示 “ 文件过大,将被截断装入!” 我的文件还不到 8K啊

楼主:
这和下载线没关系,和上位机软件有关~~~

请仔细核对上位机所选择的芯片,和用户板的芯片型号。

网友O(2014-09-06):
真不错,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P(2014-12-07):
引用 网友F:
好说。争取今天发货。

中颖的小S 能优惠的 卖个吗  我的QQ 280943496 看不到前辈的联系方式

网友Q(2015-04-07):
是通过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