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

楼主:
是关于stm32f100c8片内的Vrefint这个电压基准的问题,下图是datasheet上Vrefint的参数表:
我的问题是,当芯片供电电压为3.333v时,通过ADC17通道的采样Vrefint的值为1484,算得采样电压为3.333*1494/4096 = 1.208v左右;当芯片供电电压被拉到3.1--3.0v之间时,通过ADC17通道的采样Vrefint的值为1718,电压约为1.28v左右。这个正常吗?请教香主!多谢了!

楼主(2011-08-05):
芯片供电电压降低时,Vrefint然而上升,有点想不通

网友A:
不好说,要看你对供电电压的测量是否准确,还有你整个电路的滤波是否良好。

楼主:
我是用4位半的fluke表,应该没问题,您说滤波是电源??

网友A:
我是用4位半的fluke表,应该没问题,您说滤波是电源??
引用 楼主:

这个Fluke表什么时候校准的?

滤波是指对供电的滤波。

楼主:
我做软件的,什么时候校准就说不清了,呵呵!

楼主:
不过,从17通道采样值来分析,3.3*(1718-1484)/4096 = 0.1885V,这个值也有点可怕哟,呵呵!

网友A:
当你需要精确计量时,就需要知道仪器的精度范围和校准有效期。

我们是严格按照ISO9000的要求每年都对所有仪器做一次校准的,虽然要花不少钱,但这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B:
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多找自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