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8051F340的i2c吗?

楼主(2011-08-05):
我采用F340驱动24c64,将官网的I2C程序修改后怎么不能运行呢?哪位高手给看看!

/*****************************************************************************
文件名称:24C64.C
作    者: zhk
版    本:V0.1
说    明:C8051F410读写24C64测试
修改记录:2011-08-5
******************************************************************************/
#include<c8051F340.h>
#define  SYSCLK         12000000       // 系统时钟
#define  SMB_FREQUENCY  50000          // SCL时钟
#define  WRITE          0x00           //SMBus“写”命令
#define  READ           0x01           //SMBus“读”命令
#define  EEPROM_ADDR    0xA0           //SMBus从设备器件地址
#define  SMB_BUFF_SIZE  0x10           //单次传输允许最大传输字节数量
/******************************SMBus状态矢量************************************/
#define  SMB_MTSTA      0xE0           //主发送:启动传输
#define  SMB_MTDB       0xC0           //主发送:数据字节发送
#define  SMB_MRDB       0x80           //主接收:数据字节接收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pSMB_DATA_IN;           //所有接收到的数据写到这里
unsigned char SMB_SINGLEBYTE_OUT;      //单个字节写
unsigned char *pSMB_DATA_OUT;          //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从这里读取
unsigned char SMB_DATA_LEN;            //当前需要发送或接收的数据数量
unsigned int  WORD_ADDR;               //从设备内部地址
unsigned char TARGET;                  //从设备目标地址
bit SMB_BUSY = 0;                      //传输忙标志:正在写入或者读取的时候SMB_BUSY = 1;
bit SMB_RW;                            //当前总线传输方向选择标志
bit SMB_SENDWORDADDR;                  //此标志位置位,则允许在发送完从设备地址后,发送器件内部地址
bit SMB_RANDOMREAD;                    //此标志位置位,则在发送完器件内部地址后,重新发送一个启动位
bit SMB_ACKPOLL;                       //此标志位置位,则一直发送重启信号,直到从设备发起一个确认其地址信号
/******************************16位MCU内部寄存器声明************************/
sfr16    TMR3RL   = 0x92;    //T3重装载寄存器
sfr16    TMR3     = 0x94;    //T3计数寄存器
sbit SDA = P0^0;
sbit SCL = P0^1;
sbit WP  = P2^5;
/*************************************************************************/
/*函数名称:SYSCLK_Init
/*函数功能:系统时钟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SYSCLK_Init(void)
{
   OSCICN = 0x83;                     //24.5MHz
   RSTSRC = 0x04;                     //使能丢失时钟监测器
}
/*************************************************************************/
/*函数名称:SMBus_Init
/*函数功能:SMBus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SMBus_Init(void)
{
   SMB0CF = 0x5D;                      //SMBus从方式禁止
                                       //允许SDA建立和保持时间扩展
            //允许SMBus SCL超时检测
            //允许 SMBus空闭超时检测
            //时钟源:定时器1溢出
   SMB0CF |= 0x80;                     //使能SMBus
}
/*************************************************************************/
/*函数名称:Timer1_Init
/*函数功能:T1用来选择SMBus的传输速率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Timer1_Init (void)
{
//#if ((SYSCLK/SMB_FREQUENCY/3) < 255)
//  #define SCALE 1
     // CKCON |= 0x08;                   //T1系统时钟
//#elif ((SYSCLK/SMB_FREQUENCY/4/3) < 255)
  // #define SCALE 4
   //   CKCON |= 0x01;
    //  CKCON &= ~0x0A;                  //T1四分频时钟
//#endif
CKCON = 0x04;
   TMOD = 0x20;                        //T1-8位重装载模式
   TH1 = -(SYSCLK/SMB_FREQUENCY/12/3); //位速率

   TL1 = TH1;
   TR1 = 1;                            //启动T1
}
/*************************************************************************/
/*函数名称:Timer3_Init
/*函数功能:T3用来监测SCL低电平超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Timer3_Init(void)
{
   TMR3CN = 0x00;                      //T3配置为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禁止低位中断
   CKCON &= ~0x40;                     // T3使用系统时钟12分频
   TMR3RL = -(SYSCLK/12/40);
   TMR3 = TMR3RL;                      //T3配置为超过25ms后溢出,用作SMBus低电平超时检测
   EIE1 |= 0x80;                       // 使能T3中断
   TMR3CN |= 0x04;                     // 启动T3
}
/*************************************************************************/
/*函数名称:PORT_Init
/*函数功能:测试端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PORT_Init(void)
{
   P0MDOUT = 0x00;                  //P0口漏极开路
   P1MDOUT |= 0xff;                 //LED接口推挽输出
   XBR0 = 0x04;                     //SMBus引脚
   XBR1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P0 = 0xFF;
}
/*************************************************************************/
/*函数名称:Device_Init
/*函数功能:系统设备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Device_Init()
{
// SYSCLK_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Timer3_Init();             //定时器3初始化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SMBus_Init();              //SMBus初始化
}
/*************************************************************************/
/*函数名称:EEPROM_ByteWrite
/*函数功能:往地址addr写入数据dat
/*入口参数:addr:内部地址0~7FF,其中高三位为24C16分区地址选择;
             dat:需要写入的数据0~255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EEPROM_ByteWri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
  while(SMB_BUSY);
  SMB_BUSY = 1;
  TARGET = EEPROM_ADDR;
  SMB_RW = WRITE;
  SMB_SENDWORDADDR = 1;
  SMB_RANDOMREAD = 0;
  SMB_ACKPOLL = 1;
  WORD_ADDR = addr;
  SMB_SINGLEBYTE_OUT = dat;
  pSMB_DATA_OUT = &SMB_SINGLEBYTE_OUT;
  SMB_DATA_LEN = 1;
  STA = 1;
}
/*************************************************************************/
/*函数名称:EEPROM_WriteArray
/*函数功能:向从设备起始址dest_addr开始写入长度为len的一连串数据src_addr
/*入口参数:dest_addr:内部起始地址;src_addr:一连串数据的地址;len:数据量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EEPROM_WriteArray(unsigned int dest_addr, unsigned char* src_add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Data = (unsigned char*) src_addr;
   for( i = 0; i < len; i++ ){
      EEPROM_ByteWrite(dest_addr++, *pData++);
   }
}
/*************************************************************************/
/*函数名称:EEPROM_ByteRead
/*函数功能:从地址addr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addr
/*出口参数:retval:读到的数据
/*备 注:
/*************************************************************************/
unsigned char EEPROM_ByteRead(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retval;
  while(SMB_BUSY);
  SMB_BUSY = 1;
  TARGET = EEPROM_ADDR;
  SMB_RW = WRITE;
  SMB_SENDWORDADDR = 1;
  SMB_RANDOMREAD = 1;
  SMB_ACKPOLL = 1;
  WORD_ADDR = addr;
  pSMB_DATA_IN = &retval;
  SMB_DATA_LEN = 1;
  STA = 1;
  while(SMB_BUSY);
  return retval;
}
/*************************************************************************/
/*函数名称:EEPROM_ReadArray
/*函数功能:从地址src_addr开始读取数量为len的数据。装到dest_addr里
/*入口参数:*dest_addr,src_addr,len
/*出口参数:
/*备 注:
/*************************************************************************/
void EEPROM_ReadArray(unsigned char* dest_addr, unsigned int src_addr,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SMB_BUSY);
  SMB_BUSY = 1;
  TARGET = EEPROM_ADDR;
  SMB_RW = WRITE;
  SMB_SENDWORDADDR = 1;
  SMB_RANDOMREAD = 1;
  SMB_ACKPOLL = 1;
  WORD_ADDR = src_addr;
  pSMB_DATA_IN = (unsigned char*) dest_addr;
  SMB_DATA_LEN = len;
  STA = 1;
  while(SMB_BUSY);
}
/*************************************************************************/
/*函数名称:Timer3_ISR
/*函数功能:用于SCL低电平超时检测,重启SMBus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Timer3_ISR (void) interrupt 14
{
   SMB0CF &= ~0x80;                    // 禁止SMBus
   SMB0CF |= 0x80;                     // 重启SMBus
   TMR3CN &= ~0x80;
   SMB_BUSY = 0;
}
/*************************************************************************/
/*函数名称:SMBus_ISR
/*函数功能:用于检测SMBus的工作状态,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SMBus_ISR(void) interrupt 7
{
   bit FAIL = 0;    //传输失败标志
   static char i;       //发送或接收数据数量
   static bit SEND_START = 0;   //发送启动标志位
   static bit SEND_LARDD_FLAG = 0;   //发送完高字节标志位

   switch (SMB0CN & 0xF0)
   {

      case SMB_MTSTA://主方式发送了起始标志

         SMB0DAT = TARGET; //发送器件地址
         SMB0DAT |= SMB_RW;  //写标志
         STA = 0;
         i = 0;
         break;
       case SMB_MTDB:

           if(ACK)  //发送应答位
            {
            if (SEND_START)//重新发送启动位
            {
               STA = 1;
               SEND_START = 0;
               break;
            }
            if(SMB_SENDWORDADDR)   //是否发送器件内部地址
            {
        if(SEND_LARDD_FLAG==0)
               {
      SMB0DAT = (unsigned char)(WORD_ADDR/256);  //发送器件内部地址高字节
      SEND_LARDD_FLAG=1;
      }
   else
    {
      SMB0DAT = (unsigned char)(WORD_ADDR%256); //发送器件内部地址低字节
      SMB_SENDWORDADDR = 0;     //清除发送器件内部地址标志
     SEND_LARDD_FLAG=0;

               if (SMB_RANDOMREAD)
               {
                  SEND_START = 1;
                  SMB_RW = READ;
               }
      }
               break;
            }
            if (SMB_RW==WRITE)         //如果此次发送是写操作?
            {

               if (i < SMB_DATA_LEN)   //数据发完?
               {
                  //发数据
                  SMB0DAT = *pSMB_DATA_OUT;
                  //发送的数据地址增加,连续写入数据
                  pSMB_DATA_OUT++;
                  //数据数量计数器加一
                  i++;
               }
               else
               {
                 STO = 1;              //置位STO以结束此次传输
                 SMB_BUSY = 0;         //清除忙标志位
               }
            }
            else {}                    //如果此次是个读操作,不表示关心,

         }
         else                          //如果收到NACK,
         {
            if(SMB_ACKPOLL)
            {
               STA = 1;                //重启发送
            }
            else
            {
               FAIL = 1;
            }
         }
         break;
      //主接收: 字节接收
      case SMB_MRDB:
         if ( i < SMB_DATA_LEN )       //如果没接收完?
         {
            *pSMB_DATA_IN = SMB0DAT;
            pSMB_DATA_IN++;
            i++;
            ACK = 1;
         }
         if (i == SMB_DATA_LEN)
         {
            SMB_BUSY = 0;
            ACK = 0;

            STO = 1;
         }
         break;
      default:
         FAIL = 1;
         break;
   }
   if (FAIL)                           //如果传输失败
   {
      SMB0CF &= ~0x80;
      SMB0CF |= 0x80;
      STA = 0;
      STO = 0;
      ACK = 0;
      SMB_BUSY = 0;                    //释放SMBus
      FAIL = 0;
   }
   SI = 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_char=0;
  bit error_flag = 0;
  char in_buff[8] = {0};             //输入数据寄存器
  char out_buff[8] = "ABCDEFG";      //输出数据寄存器
  unsigned char i;
  PCA0MD &= ~0x40;                   //关闭看门狗
  SYSCLK_Init();
  Device_Init();                     //设备初始化
  //WP = 0;
  EIE1 |= 0x01;                      //允许SMBus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P1 = 0X00;
  while(1)
  {
EEPROM_ByteWrite(0x7ff, 0xac);
temp_char = EEPROM_ByteRead(0x7ff);
  P1 = temp_char;
  if(temp_char!=0xAc)
  {
    error_flag = 1;
  }

// EEPROM_ByteWrite(0x025, 0xBB);
// EEPROM_ByteWrite(0x038, 0xCC);
// temp_char = EEPROM_ByteRead(0x025);
// if (temp_char != 0xBB)
  // {
  //    error_flag = 1;
  // }
// temp_char = EEPROM_ByteRead(0x038);
// if (temp_char != 0xCC)
  // {
  //    error_flag = 1;
  // }
// EEPROM_WriteArray(0x150, out_buff, sizeof(out_buff));
// EEPROM_ReadArray(in_buff, 0x150, sizeof(in_buff));
// for (i = 0; i < sizeof(in_buff); i++)
  // {
   //   if (in_buff != out_buff)
    //  {
      //   error_flag = 1;
     // }
  // }
// if (error_flag == 0)
  // {
//   P1 = 0XFF;
  // }
}
}
}

楼主:
好像不能进入接收状态!

网友A:
我用过120的,和你的这个差不多.但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main()用到sda,scl.既然是硬件的IIC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参考程序中的,是为了释放一下SDA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终于调出来了,这是目标器件地址为双字节的中断方式的i2c程序,给大家参考吧,我已经把程序代码改过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还不能把分给自己,可惜啊,谢谢3楼热心回复,分给你吧!

网友B(2013-04-01):
你好,能交流一下么?

网友C(2013-06-24):
mark有时间再回来看下!

网友D(2020-05-13):
请教下,官网上第几个程序是I2C的例子呀?example 一共35个。没看到有写I2C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