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CU 分享 关于430疑惑

楼主(2011-08-05):
TI, MCU, se, DM, ev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int i;

int array[]={1,2,3,4,5};

int l=1;

while(1)

{

switch (l)

{

case 1:i=array[l];break;

case 2:i=array[l];break;

default: break;

}

l++;

}

}

总是得不到想要的i的值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A:
由于i只被赋值而没有被使用过,
所以很可能是编译器给优化没了!
如果有一些用到i的语句,就会好的。

网友B:
你的变量一直在加,没有归零。很危险。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想实现什么功能?
把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为最低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非常赞同4楼fengheng,写程序要严谨。

网友D:
老手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E:
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置为最低试试

网友F:
编译器的优化等级?
优化是什么意思?或是干嘛使得?

网友C:
对于C语言程序,编译器需要把C语言翻译成汇编语言;
一般来说优化等级越高,翻译后生成的代码数量越少,效率越高。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l大于4之后比较危险,为何不限定array的长度?
虽然定义的时候没有指定数组的长度,但应该编译器有个默认的处理方法,这个你仿真的时候就没有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