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IO口接在一起会怎么样?

楼主(2011-08-05):
三个口接在一起,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第三个为输入,能读到什么?

网友A:
看内部IO口用的是哪种结构的数字电路了

网友B:
说不定能冒烟,
还有这种做法,直接的话,有的单片机IO口早烧掉了

网友C:
底电平,是0.
一般单片机输出驱动是受限的,但逻辑0的输入电流是没有限制的.
典型的是51输出弱驱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恩 应该是低,因为如果内部有上拉的话会输出高但是另一个IO输出地也就是接到地了,所以导致这个节点还是低,如果没有上啦那更是低了

网友E(2011-10-17):
或者会有火光出现 期待啊

网友F:
楼主动手试验一下啊:lol

网友G:
低 51输出是弱驱动,所以低电平的灌电流不会很大,怎么会有这中应用?

网友H:
楼主试了吗?估计会悲剧!

网友I:
还有这种接法,

网友J:
1L不一样说的对,不同结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