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感值怎么算谢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8-05):
AC进来通过变压器变成9V

网友A:
此电感不应该放在这里,最好是放到220V进线处。

网友B:
AC进来通过变压器变成9V
最好是放到220V进线处。

楼主:
谢谢!你们的意见!请问!这个电感值一般选多大!这个电感应该只跟电源频率有关吧?

网友A:
此电感估计是所谓“共模电感”,连同那两支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目的是抑制电源线上传来的高频干扰,同时防止本机产生的干扰传到电源线上。
其数值要求不严格,与交流电源频率(工频50或60Hz)也没有关系。该电感应该根据干扰信号频率决定,但干扰信号往往不知道其频率,所以通常估计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为数十kHz(音频以上),再根据电容数值计算出电感数值。一般对小功率电源,该电感选用约1mH或更大些。

网友C:
6# maychang 这不是共模电感...此乃差模电感...

网友A:
8楼:
差模,也不应该放在变压器次级,而应该放到220V进线处。

网友D:
8楼:
何以见得这个是差模电感?

照此图看,应该是市电进线处的共模处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