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0805 LED发光管 扫描式电流大小问题咨询

楼主(2011-08-05):
规格书上写长时间通电 正常电流允许25mA
瞬时电流0。1ms  100mA
我现在设计2ms脉冲宽度 40ma电流。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实际使用下来有1W粒左右,老化2H还没有出现过问题,但不代表以后不会损坏。

问过厂家技术员 说这类参数没有,他们也没有做过试验。

LED发光管寿命是不是只和发热散热功率有关系?

网友A:
要看你2ms脉冲的占空比,即重复频率,计算出平均功率再与手册上的参数比较.
光你"2ms脉冲宽度 40ma电流",不能判断.

楼主:
谢谢2楼回复。我的点阵是7行。采用行扫描。周期是12.8ms.
即每行点亮时间是12.8/7=1.8ms.
占空比是1/7;主循环不干别的事,只管扫描。

网友B:
关键是温升后的影响,这个只能用实验得出结论,高可靠设计时尽量不要如此。

楼主:
【tyw】的资料真是不错。有理论指导,有实验数据。我现在的设计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