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下如何写好代码(尤其是有固定应用)?大家拍砖

楼主(2011-08-05):
目前总体上看我总结出两点:
(1)在好的结构的基础上对代码不断的小改(就是说首先要有个好的平台,然后完善。也可以说代码就是个积累的过程)
(2)一旦发现错误,彻底搞懂。

请大家拍砖,现在我就想出两条。

网友A:
关键是好的结构和很快找到错误!

楼主:
关键是好的结构和很快找到错误!
引用 网友A:

多谢支持。

咱俩达成共识了,那就是好的结构
没有好的结构,在努力也不行,弄不好就南辕北辙。

那么怎么样才能弄个好的结构呢。我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就是“仿造”。
看别人写的比较好的程序,然后仿造。

关于“很快找到错误”,我觉得很难做到。
因为是“固定应用”,所以几乎所有的程序都可以用以前的了(以前的程序即便有了错误也不容易发现),只是修改某个模块就好了。

网友B:
关于“很快找到错误”,我觉得很难做到。
呵呵.你水平还有待加强....

搞架构啊...

然后重构...

根本不用彻底重搞

楼主:
关于“很快找到错误”,我觉得很难做到。
呵呵.你水平还有待加强....

搞架构啊...

然后重构...

根本不用彻底重搞
引用 网友B:

多谢支持本贴。
关于如何写好代码(就是本贴的标题),能否说个1、2、3,就好结合自己的想法、经历,,,,

网友C:
可维护性
可靠性
高效性

网友D:
小公司,大家风格迥异是件很尴尬的事情。

楼主:
呵呵 不太懂汇编 me

网友E:
如果不是实时要求高的系统,或者是内部资源限制,还是用C吧,汇编维护太麻烦了.

网友F:
搭建强硬的外围电路吧,那样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一些算法!

楼主:
那些牛人都哪去了?
这个问题多么重要啊!!

网友G(2012-07-20):
让程序自己报警,通过LED闪烁指示各种情况,包括各种正常,不正常情况

网友H:
好的代码应该是:可读性、可维护性和代码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