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link在IAR环境下down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第一个问题:
用st-link在IAR环境下down程序会出现如下错误:
Fri Aug 05 13:28:35 2011: 14032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5.97 Kbytes/sec)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004, target byte: 0xA1, byte in file: 0x8D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03C, target byte: 0x2B, byte in file: 0x0F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190, target byte: 0x44, byte in file: 0xA1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191, target byte: 0x10, byte in file: 0x00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196, target byte: 0x40, byte in file: 0x4F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197, target byte: 0xF2, byte in file: 0xF4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198, target byte: 0xE2, byte in file: 0x92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199, target byte: 0x46, byte in file: 0x66
Fri Aug 05 13:28:35 2011: Warning:

第二个问题:

程序我是在D盘得目录下拷贝到C盘,每次编译运行后都需要到D盘下面再去寻找ST103的库文件,请问这个路径如何修改呢?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down好了程序后,程序就直接运行了?

第四个问题:
每次down程序的时候怎么会出现warning: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see log window ?  ST-LINK

楼主:
自己顶起来啊!!!

网友A:
程序压根就没有烧进去,经常有这种事的。

网友B:
问题多,换JLINK吧

网友C:
$PROJ_DIR$
学会使用相对路径

网友D:
第1和第4个问题 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没有正确地下载代码到STM32 Flash里面。问题的原因有可能是选的STM32芯片的具体型号不对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路径设置是怎么回事?到哪里找资料看看

楼主:
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E(2011-09-05):
回复 网友C:
5楼所说的相对路径怎么使用啊,请详解

网友F(2013-01-10):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F:
我用ram.icf 下载后可以在ram中调试,但是换成flash.icf 编译后下载时提示1楼的信息,不知如何解决?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F:
NND,换成 JLink V8后重新下载就OK了。

网友F:
今天找到真正原因了,IAR->Project option->Debugger->Download->"Suppress download" 被钩选了。这个选项从字面来看就是抑制下载!把钩去掉就好了。

网友G(2014-01-18):
真正原因,IAR->Project option->Debugger->Download->"Use flash loader" 钩上,OK了

网友H(2015-03-26):
谢谢 wlh014186啊 我被这问题困了三天三夜 简直要疯了 wlh014186你是神

网友I:
还是用keil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