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进行软仿时,打开iccavr生成cof文件显示乱码,求解~

楼主(2011-08-05):
avr studio 进行软仿时,打开iccavr生成的cof文件时却显示乱码,很困惑,求解~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A:
截图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软件版本:ICCAVR 7.16      AVR Studio 4.17
编写程序在ICCAVR中编译成功

网友A:
你的方法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对,能不能具体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见上面贴图,二姨不挂我早上传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在studio中保存为.aps文件,我原来就只在文件中打开.cof文件,显示了乱码。
会了,真的很谢谢你~

网友A:
会了就好。不用客气。

网友B:
楼主啊,我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很困惑,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B:
补充说明,我的系统是WIN7,在另外一台XP电脑上打开就没问题

网友C(2012-05-18):
楼主,怎么做的啊,怎么保存的呢

网友C:
第三幅图是怎么出来的啊

网友D(2012-08-02):
悲剧,同样的系统,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在win7下不能直接打开,打开的文件都是乱码,点击project——project wizard然后点击右上角的open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3-12):
感谢楼上的朋友,win7打开文件是乱码困惑我一晚上了。用你说的方法成功啦,非常感谢。

网友G(2017-01-06):
我的是win7系统,也是看不到保存那一项,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