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救!!为啥程序烧不进FPGA里面

楼主(2011-08-05):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下载程序到FPGA板子上 其问题如下:
“Cable autodetection failed.
WARNING:iMPACT:923 - Can not find cable, check cable setup !”
可能是我没有用JTAG借口连接 只用USB 可是我已经安装了Cypress PSOC的驱动了啊?求高手解答!!(使用PSOC MiniPROG)

网友A:
我没有用过LZ的这块板子,这应该是第三方做的板子
你在这块板子的用户手册中查找下有没有相关说明.
一般第三方的板子,在IMPACT中需要在Output -> cable Setup中做相应设置.

楼主:
我没有用过LZ的这块板子,这应该是第三方做的板子
你在这块板子的用户手册中查找下有没有相关说明.
一般第三方的板子,在IMPACT中需要在Output -> cable Setup中做相应设置. ...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Output -> cable Setup了
还是没成功

网友A:
你有这块板子的Plugin文件么? 应当需要在你安装目录中添加你这块板子的Plugin文件,然后再cable setup中设置,再下载.
如果没有,你还是试试看JTAG吧.

网友B:
这是avnet的板子吧。
你可以上电后看一下usb下载线有没有被识别。
以下网址是avnet网站上关于这块板子的Quick Start Guide和User Guide
http://www.files.em.avnet.com/fi ... ck_start_11_1_A.zip
http://www.files.em.avnet.com/fi ... _ug_rev2_112008.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啊

楼主:
找不到这里面的 .inf文件啊

楼主:
上面那个问题解决了 试了一下发觉还是一样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C:
驱动没装上,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 使用那个超级终端测试了一下 检查到还是可以运作的

网友C:
:L超级终端又不是JTA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 那要如何?我这个板子买的时候没有给JTAG 只给了一个USB连线和一个PSOCMiniProg

网友C:
:L你又不给型号,也不给具体说明,如何知道,我只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 我看看 主要是这两个PDF

楼主:
背面信息

网友C:
你是链接的USBto mini USB的接口是吧?

那你肯定无法下载。

你需要购买下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下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啥买的时候不给我配套??

网友C:
因为那个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不买就永远下载不了?

网友C:
你看图datasheet图:)

网友C:
你可以用串口下载FPGA的BIT啊。

难道没有文档么??随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下载啊 哥哥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你不是说USBto mini USB不能下载 要下载线么
那现在就是不能下载bit到fpga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告诉我拿线是怎么连的吗 一直想把最简单的点灯程序写进去 都没能成功

网友C:
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任然有问题 到em.avnet.com/drc 不知道下载哪个 可以升级fireware

楼主:
新问题:不知道咋就失败了

网友C:
到底到哪一步了?

楼主:
就是37楼那一步

楼主:
PDF这样说的

楼主:
感觉要在 Send Console窗口中输入些什么

楼主:
很奇怪21ic里找不到安富利公司的版块

网友C:
你的BIT从哪里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和PDF文件一起打包下载来的

楼主:
郑重宣布 这块板子来大姨妈了 刚刚测试了一下 它竟然连“program failed”都不显示出来了 一按复位 它干脆连LED都灭了 要重插USB才恢复正常 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块板子为什么这么快绝版了

网友D:
可以试试jtag,看能下载不?有可能是外挂prom被烧坏了。我以前烧坏过,然后怎么也下载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打电话问了一下Avnet的工程师,他说这块板子本身是不能用USB的 所以很少人用这块板子 只能买一条500块钱的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