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b貌似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1-08-05):
今天休息,写了个电机启动的小程序,想试试,发现S-LAB的接口和小车的不匹配就用万用版焊接了个转接板,在确认端口后发现在VDD   GND电压都不到1V,切换到5V输出也是,这个是什么回事啊:(
把电源引出到小车,小车测试灯用跳帽短接,插入S-LAB时小车测试灯亮了下马上灭了。同时发现S-LAB只亮绿灯

网友A:
S-Lab侧面有个小开关,需拨动他,才能调到所需输出电压值。

楼主:
谢谢楼上。不是这个问题。是需要固件升级。我插入小S没提示,所以没升级。   后来想用ISP下载程序,发现了这个问题,最后在ISP51 flash烧写器应用软件安装后的文件里有个固件2.3,刷如小S  ,然后输出正常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同样问题,  刷完固件2.3,输出还是不正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同样问题,  刷完固件2.3,输出还是不正常!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ISP51联机下才有输出 平时没输出的

网友C:
不用管它有没有输出,直接联机下载就OK。
现在用S-lab的JTAG,用keil3在线仿真很方便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用keil4在线仿真没反应,不知是设置的事儿还是兼容的事儿!:L

网友A:
keil4仿真冒拟不够稳定,经常死机,可能太D版了,改用keil3仿真,性能超级稳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哪里能下到好一点的KEIL3,请给个地址,谢谢!

楼主:
KELL4 无反应 同上同KELL3:$

网友D:
[local]3[/local]

[local]4[/local]
引用 网友A:

置顶贴需要靠123姐姐来解惑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哪里能下到好一点的KEIL3,请给个地址,谢谢!
引用 网友B:

希望 goodboy3021 小盆友能喜欢,努力!加油!

网友C:
像俺索性把keil 2,3,4 全装了,现在的硬盘不差那点空间。
平时都用keil4,因为他的编辑界面可以用颜色区分不同变量,便于阅读,只有在编译或调试遇到问题时返回keil2或keil3一般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