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警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作用

楼主(2011-08-05):
altium designer 警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作用?
看网上有的说把这个距离设置为0,这样可以吗?

网友A(2012-01-09):
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的错误是阻焊层的间距检查出错
你把改为零等于把间距规则改成零,当然可以检查不出来错误,你同样可以把那项规则前的勾去掉,不检查那项也可以

网友B(2013-01-22):
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