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用PT100的多通道温度采集方案

楼主(2011-08-05):
有约40个通道的温度采集需求,打算用atmega16来做处理器。想咨询 pt100的调理电路和通道选择方案

谢谢!

楼主:
温度测量范围约-20~100°。
本打算用ad7705来做ad,因为其带有电流源。

还是想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设计时选择何种方案与对方案的详细功能、性能指标密切相关,本主题帖未见到任何的性能指标,所以,谈方案还为时尚早。

楼主:
谢谢,测量精度要求0.5°的测量精度。 温度范围-10~100°。

设计时选择何种方案与对方案的详细功能、性能指标密切相关,本主题帖未见到任何的性能指标,所以,谈方案还为时尚早。
引用 网友A:

网友B:
4楼:
你的这个要求,用DS18B20就差不多。DS18B20在-10~+85摄氏度范围内有0.5摄氏度精度。测量范围-55~+125摄氏度。

楼主:
DS18B20 不适合所用工况。

因为需要深埋使用。

5# maychang

网友A:
DS18B20 不适合所用工况。

因为需要深埋使用。

5# maychang
引用 楼主:

DS18B20难道就不能深埋使用?这主要是传感器封装强度的问题,和传感器本身并无关系。

另:DS18B20的精度不足以支撑-10~100度范围内确保到0.5度精度。

楼主:
谢谢!

因为pt100或者ntc的有现成封装的,所以想用这个方案。

DS18B20的无现成封装的。

DS18B20难道就不能深埋使用?这主要是传感器封装强度的问题,和传感器本身并无关系。

另:DS18B20的精度不足以支撑-10~100度范围内确保到0.5度精度。 ...
引用 网友A:

网友C:
40个。。。总线产品最适合你了。。。。。。。。。。。。

网友D:
1、买一个现成的温度巡检仪。
2、买40个带MODBUS等协议的485总线的温度仪表,自己组网。
3、自己设计一个温度巡检仪。

楼主:
谢谢,由于具体功能的应用,所以要自己开发。

计划用 MAX1403作为AD芯片,带200uA电流输出,可对热敏电阻激励;组建一个温度选择通道模块,一方面实现激励源注射,一方面采集热敏电阻信号。
这样可用轮询的方式实现温度采集。

这是我的想法,请做过 pt100采集提点意见。

目前对AD位数与温度的误差关系不知道如何计算。

1、买一个现成的温度巡检仪。
2、买40个带MODBUS等协议的485总线的温度仪表,自己组网。
3、自己设计一个温度巡检仪。
引用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