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很大的mos管适合用在小电流场合吗

楼主(2011-08-05):
下面2个图
VDS在1v的时候,ID都达到了很大,比如3A和5A
这样型号的mos 可以用在调整小电流的场合吗
比如想让mos工作在VDS为零点几伏(小于1V的时候),其电流为1A左右或以下。
曲线都未画出此部分,是否意味着不太适合用的过小呢,电压电流过小mos不太灵敏,不太精确?

主要是看重了其导通电阻很小,才有了选这mos的想法。
适合调整小电流吗

网友A:
“VDS在1v的时候,ID都达到了很大,比如3A和5A”
这正是你所“看重了其导通电阻很小”的体现。
这样的管子,可以用于小电流。

网友B:
只要你的VGS开得通就可以。

网友C:
确实如3楼所言,当然还要加上一个条件:你舍得多出银子当然行。

楼主:
嗯,谢谢各位,想用这样的管子做调整管,线性恒流源。
电源电压较低,能给管子的压降所以也低,所以想选大ID的mos工作在小电流情况。
成本先不考虑了,只要可靠能用就行,

网友A:
6楼:
线性恒流源选用Rds小的管子,仅在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接近最大而供电电压仅比实际输出电压高一点点情况下才有好处。不过既然你不计成本,那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现在的管子价格在下降,性能则在提高。
MOS管工作于管压降相当小状态下,其互导较管压降比较大时要小,即需要较大的输入电压变化才能够控制同样大的输出电流变化。不过,由于恒流源往往具有足够的反馈,管子的电流-电压放大倍数变小了一些不成问题。

楼主:
嗯,maychang老师的解释又让我更深刻的理解了线性恒流源。
祝maychang老师七夕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