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5509gpio的问题哦,会的给支个招吧?

楼主(2011-08-05):
1.比如手册上gpioiodir地址是0x3400iodata的地址是0x3401,现在如果我需要对gpio6输出一个1,假设已经设置好gpio6为输出状态,是不是直接用 define  IODATA 0x3401 ,然后*IODATA = 0x40,就可以了?

2..GPIO管脚的控制和IO空间有没有什么关系,要用IO空间的指针来做么?

网友A:
DSP是不分IO空间与数据空间的吧.

IO空间是X86架构才有的东西

网友B:
IO空间只是对那块寄存器映射地址的一个称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