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DSP地址线怎么算啊?

楼主(2011-08-05):
TMS320C6713DSP 地址线是20根吗?为什么它的标号是从EA2开始?(其地址标号为EA2-EA21)datasheet中所说的每个CE可选择128MB空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先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A:
EA2后边没有EA1,EA0是因为这个地址对应的是32位空间,如果你考虑8位的还得把EA1,EA0考虑上去。

网友B:
去找EMIF参考手册,SPRU266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为什么从EA2的解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