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C6000板子调试的实用经验

楼主(2011-08-05):
近来做了个C6711板子,调试过程遇到的问题不少,现在说下个人体会,刚开始DSP板老连不上仿真器,RESET#CLKMODE,NMI等都查过了,很正常,又怀疑是某些配置脚错了,试过很多不同组合都不行,郁闷了很久,后来同学在打开CCS的同时帮按了下DSP板子的RESET#键,才进入,但发现不是每次这样连上都是正常的,有时往里面写数据会写偏一位地址,且感觉不是很稳定。
逛论坛,发贴,后来发现有个TI DSP 仿真器正常工作的基本要求,按它说的都查完了,还是不够正常,又看到说JTAG接口线长不能太,我做时从DSP板子的JTAG口到DSP长才4CM左右,如果要加上仿真器本身的长度,超过了TMS320C6000 DSP Designing for JTAG Emulation Reference Guide.pdf里建议的6 inch 改短了仿真器和DSP板子的连线还是不行,用示波器看JTAG的时钟TCLK过冲比较多,有1.几伏对比手头的一个C6000的开发板,它的也不小,虽然DSKJTAG口加了缓冲,比我的好的,还也见很好,也有差不多1伏过冲,后来看到如果能正常连上后,就能正常传数据,就不管这点了。又看到电源噪声容量问题,量了量我的板,发现电源噪声余量险些不及格,比较怀疑,但后来弄了个程序跑了一天晚上都正常工作。

网友A: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啊,不知道你现在解决的咋样了。首先我认为不是仿真器线长的原因,我的离DSP都不到1CM。考虑在TCK那一块加一个下拉电阻+电容,但是我看的EVM的板子原理图并没有加这个。电源噪声容量,这个我倒是没考虑过。按复位能进CCS,但是都是不正常。我的板子偶尔还能正常一下。现在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啊,一头雾水,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我用闻庭的仿真器就有时连时不连的现象,用买的5509,2812的评估板也是这样。

不知道TI原厂的怎么样,反正我对国产的仿真器彻底丧失信心了。TI的软件,连同CCS3.x,都挺差劲,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