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款MCU。。。

楼主(2011-08-05):
主要两个功能AD转换,,和DA输出。。。IO口要求5个就够了,谢谢,

网友A:
PIC16F1823、1828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或者PIC16F1827的也可以的吧

楼主:
资料显示16F1823只有一个DAC,而且是5位的输出,是否有2个DAC和8位输出的?

网友A:
资料显示16F1823只有一个DAC,而且是5位的输出,是否有2个DAC和8位输出的?
引用 楼主:

很少。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看看能否选择到:
http://www.microchip.com/productselector/MCUProductSelector.html

网友:
dspic33fj64gp802,28pin,10bit 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