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楼主(2011-08-05):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网友A: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很复杂,不知道你问哪一种。
烧写当然就是芯片中植入程序,用程序来指导它工作了,烧写完了,它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了,上电工作(开发者预想的那样)。
仿真则不同,仿真分为替代式和侵入式。
替代式仿真比方说伟福51,完全替代芯片工作,它能模拟出芯片的时序,电路板上不需要有芯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应该叫做芯片模拟器。
侵入式仿真器比如说JTAG,侵入式仿真的特点和替代式仿真刚好相反,“仿真器”只起控制仿真过程的作用,时序都是芯片自己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才是真正的仿真器。从硬件角度讲,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逻辑的芯片,就必须有仿真器(简易的JTAG调试器或JTAG仿真器);而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固件的芯片,则不需要仿真器,通过串口,网口即可!侵入式仿真器在线运行时(运行程序),就好像时刻“看”着芯片工作一样,能够很大程度上掌握芯片的各种工作状态(如寄存器状态、输入输出状态等),便于调试以达到用户需要的结果。
至于更深层次的仿真原理,需要其他专家解答。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仿真就是放到RAM里执行,用啥到电脑上拿啥,掉电就木了 ;烧写就是下到存储器里,板子在自己的资源里取东西。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宽泛,楼上说的都没有错

网友D:
2楼分析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