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呀——SH88F516问题集——IO口电流的那些事

楼主(2011-08-05):
1、想知道SH88F516各个端口的每一位所能驱动的电流是多少(这里指的是输出和流入)。2、想知道在同一时间,有多少个端口可以同时进行驱动(同时向外输出或向里输入最大电流)?

网友A:
怎么这么多“我要问呀”

网友B:
确实是啊

楼主:
希望中颖的人能快点给个答案。。。急用。

网友C:
自己带个负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别人说了不一定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用的场合不一样,所要驱动的数量也不一样。你能测出来,但有可能不是最优解,时间长了产品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一定要拿到厂家的信息。

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关注和建议。

楼主:
已经给中颖上海打过电话了。解决啦。哈哈。

网友D:
其实,这个东西,spec都有。请仔细看看spec上面的AC/DC参数就可以。

网友E:
中颖MCU的单个I/O口,其最大灌电流和源电流不要大于 20mA,  能正常长时间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里我看到了,这是推挽输出情况下的电流。我想知道的是准双向模式下的电流。

网友D:
准双向模式,上拉电阻为10K,输出低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收到。谢谢您啦。哈哈。

楼主:
分不多,平均分一下给各位

网友F:
我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