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地线带电

楼主(2011-08-05):
当电源的零火线交叉接线时,不通过试电笔或大地线,如何用电路来判断出地线带电?

网友A:
没有参照点无法可靠检测,只能大致测测,会存在误报或漏报,方法是用电容耦合高阻抗输入,类似触摸开关那样,通常火线具有更大的干扰电平。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我现在需要产品自身电路判断,没有人手的参与,能否实现?

楼主:
请大家帮忙,有没有办法用电路来判断地线带电的情况,在电源零线错接成火线时?

网友B:
如果没有地线,只有火线和零线,基本上没有可靠的办法识别。

网友C:
直接用零线接一只灯泡到地看看就知道了。
灯泡瓦数(功率)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