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印制板铜线发热?

楼主(2011-08-05):
普通两层的印制板,线宽5毫米,中间2.5毫米另外上锡。过9A电流,量两端压差近50mv(铜皮长6cm),手摸线 发热,算了算 好大的功率啊,如何能避免这个铜皮发热呢,还要在加宽么,或再加导线...

网友A:
0.45W 铜皮引起的发热?,你看铜皮终端接的什么器件?继电器?
或者全部5mm 上锡

楼主:
一个 1毫欧/1W的电阻 两个MOS管 ,手摸 MOS管 不热 ,mos过流4.5A,型号f1010,加散热片了,摸上去远远 没有铜皮热

网友A:
有测过温升多少吗?只要不超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做的PCB铜厚是多少?这个是可选的,选厚的。

楼主:
手感觉到热呼呼的 估计有40度不到吧,,室温25度,不想它有温度。我选的mos都比他温度低

网友A:
这个温度很正常的,上次我做一电表,过16A ,哪个康铜丝和走线摸上去 呼呼烫,过认证也没问题的。
就是温升大了,测量精度误差大了点,

网友C:
20度以内的温升都正常

网友D:
大电流最好单独使用导线连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芯大一点的导线估计也会热。

网友F:
LZ,6CM距离,9A电流都不用跨接线啊,,你也够牛的了....:o

楼主:
我想并个1.5平方毫米的线,估计会好多了,周一去试下

网友D:
只要导线足够粗,且品质良好不是垃圾线就不会发热的,想想欧姆定律。

网友G:
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交流电应该考虑集肤效应吧,似乎理论上加焊锡效果不明显,是否?我也不知。

网友H:
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交流电应该考虑集肤效应吧,似乎理论上加焊锡效果不明显,是否?我也不知

网友I:
这种事情,我还没有感觉。虽然也想过,但没好好学过

网友J:
设计PCB时,不仅仅是考虑实际工作电流就够的,你还要考虑短路时电流是否吃得消。跨个导线安全又可靠……

网友K:
9A的电流还是用导线飞线连接的好。

网友L:
如果是要过大电流,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加宽线条,选用更厚的铜箔材质,尽可能缩短线条的长度。

网友M:
过大电流,加宽线条、加厚铺铜,或线路用吃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