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 Connectivity公司推出全新系列电源滤波器

楼主(2011-08-05):
TE Connectivity (TE) 公司宣布推出Corcom HZ系列电源滤波器。该系列产品额定电流为3A至30A,低漏电流,符合严格的医疗行业标准。30A款为TE获批应用于医疗行业的最高安培数电源滤波器。

网友A:
Corcom HZ系列滤波器实现了10kHz到30MHz的衰减,并提供强大的差模性能,有效地抑制了线对线的干扰。

网友B:
该系列产品体积约比大多数同类竞争电源滤波器产品小40%,滤波器的小尺寸增加了面板或箱体上的可用空间。

网友C:
这么小的体积表现出的相关性能是独一无二的。

网友D:
Corcom HZ系列滤波器采用防触摸连接,降低了意外触电的危险。绝缘终端装置需使用型号1;型号6需要配套使用一个绝缘管。

网友E:
滤波器可应用的医疗领域包括超声波、病人监护、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也可应用于接地故障断路器的工业应用。

网友F:
HZ 系列滤波器经UL认证、CSA认证和VDE认证,提供最大250V交流的额定电压。

网友G:
地对线最大漏电流在120V AC 60Hz 时仅为2μA ,250V AC 50Hz时为5μA。

网友H:
耐压等级(一分钟)为2250V DC(线对地)和1450V DC(线对线)。

网友I:
工作频率为50/60Hz。额定工作温度范围设定为-10到+40摄氏度。

网友J:
楼上各位都用过了?

网友F:
我们都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