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的PCB图,焊盘怪怪的

楼主(2011-08-05):
我是新手,在焊盘上比较模糊,焊的时候感觉不怎么好,还有焊盘也不是很美观,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看着像单面板,增大焊盘上锡面积,是有好处的,增加附着力。

网友B:
这板子不大,按做负片的方法做,会好看很多。

网友C:
你这照片拍的也不是很清晰,跟四楼的有很明显的区别啊!

网友B:
不建议焊盘这样做,后焊或者波峰焊后很难看,而且容易引起焊盘虚焊。

建议使用泪痕式去绿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指教!后面会慢慢改善的

网友D:
注意你的焊板口是不是太大了点啊

网友D:
其余的你自己也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对您说的,泪痕式去油,不是很懂,能帮忙解释下吗?或者相关的资料也可以,谢了

网友E:
应该指的是加泪滴吧?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
泪痕式去绿油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能否说详细一点撒,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B:
我的图就是一个现实的泪痕啊。

网友G:
请教楼上如果做成你说的负片效果?如图中的。

网友B:
你可以找找单面板负片画法的**,本来想写个图示,但现在时间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