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较器精度问题

楼主(2011-08-05):
我用LM393做比较器,设计的时候若果A<B电压则输出高电平,现在A为3.8,B为3.756就输出了高电平,有什么办法让精度高一点呢

网友A:
393可以达到2MV左右,
你这肯定有问题,比如万用表影响了信号

楼主:
不是,我是用Led灯的测试的,B是标准电压,设计的时候为3.75,当A是3.8的时候,灯就亮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看输出,可能是一连串方波

网友C:
选低offset voltage的产品。

楼主:
是输出的方波,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D:
LED引起电源波动?

网友E:
输入端有纹波吧

网友F:
加反馈,用滞涩

楼主:
393数据手册中的Typical Application 中 用作 basic comparator与 Non-Inverting Comparator with Hysteresis 有什么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