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791USB勘误问题

楼主(2011-08-05):
lm, USB, TI, ic, pi

1.USB may fail USB certification if the EPI module is operating
2.USB low speed crossover voltage compliance test requires
automatic waiver
我用的是LM3S5791,勘误手册上其它的问题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
1.是不是USB和EPI功能模块不能同时用?
2.低速模式下不能正常工作?是H/D/OTG模式都是这样吗?怎么样才算是低速模式?

楼主:
弄错了,是LM3S5791勘误问题。

楼主:
而且LM3S9B96勘误手册也有这两个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等我确认一下,低速是USB的一种速度模式,一般的支持低速和全速,还有高速的usb可以达到480M。

楼主:
没人回答吗?大家难道直接都用了?这么多错误为什么要推出市场啊,到底影响使用吗?我需要USB和EPI都要用。USB用来升级程序,EPI用来扩展SRAM。

网友B:
两个要用也可以的,只不过usb 过眼图验证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但不影响功能。
第二个是要求低速模式过电压范围测试的时候会有问题,但是usb.org 没有硬性要求这个条件。 所以基本不受影响。

楼主:
OK,谢谢。那么勘误手册上应该稍微提示下,整的那么吓人,吓的都不敢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基本都不影响功能,TI比较严谨,问题都在勘误表写出来了。
我现在sdram与usb同时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C:
TI很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