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芯片推荐

楼主(2011-08-05):
希望大家推荐一款IO口较多(>40),8位的pic单片机。自己查了些资料,找到了诸如pic18f6310系列,还有PIC18F65J11之类的,但不知道该选择哪种,希望懂的人能给点建议,不甚感谢!!

网友A:
我在用18F87K90,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器件    闪存程序   存储器(字节)  SRAM 数据存储器(字节)   EEPROM(字节)   I/O LCD像素  8/16 位   定时器   CCP/ECCP SPI I2C™    EUSART   12 位A/D(通道数)  比较器  CTMU  RTCC
PIC18F65K90 32K 2K 1K 53 132 4/4 5/3 有有2 16 3 有有
PIC18F66K90 64K 4K 1K 53 132 6/5 7/3 有有2 16 3 有有
PIC18F67K90 128K 4K 1K 53 132 6/5 7/3 有有2 16 3 有有
PIC18F85K90 32K 2K 1K 69 192 4/4 5/3 有有2 24 3 有有
PIC18F86K90 64K 4K 1K 69 192 6/5 7/3 有有2 24 3 有有
PIC18F87K90 128K 4K 1K 69 192 6/5 7/3 有有2 24 3 有有

楼主:
问一下3楼用的什么烧写器啊?我用的PICkit2貌似不支持你说的这些芯片呀!

网友B:
这么多呀

网友:
看你自己的资源需求,还要考虑性价比

网友:
用PICKIT3或者ICD3,3的是2的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