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咨询几个开发问题,请各位大侠留步

楼主(2011-08-05):
小弟从事硬件二年有余,一直苦于迈不如开发的门槛,特在此咨询几个问题,希望能有所顿悟!
1,原理图设计这块,小弟从事的开发,是直接从芯片公司提供DEMO板参考设计上小幅度修改,主要是绘制PCB,请问这在业内是不是常态?有没有整个方案整体设计都自己搭建的兄弟讲讲经验之谈,比如自己搭建了新的模块电路(我说的是嵌入式设备这块,模拟设计的不涉猎),用什么方法验证比较好?直接做样机验证,自己写测试程序验证还是有其他方式验证。
2,小弟所在的公司软件工程师多是应用层的开发,所以对于有些说的硬件工程师要提供给软件工程师的一些流程不是很懂。比如地址分配、控制方式、接口方式、存贮器空间、中断方式、接口管脚信号详细定义、时序说明。有没有接触过的兄弟指点下小弟。
3,小弟想问问,在嵌入式这个行业内,各位做硬件开发的兄弟,平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啊?交流交流,也好及时规划下自己的职业道路,要不然很迷茫,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嵌入式行业的硬件不看好
既没有精深的模拟,又没有棘手的高速。如果仅仅画板子,自己不思进取的话  过两年随便一个应届的就能把你替了。建议lz多研读所使用的mpu的原厂文档,和相关芯片的文档。看看自己能不能仅仅依靠datasheet和application note就能设计出完整的正确的方案

网友B:
把你们软件工程师拖出来开会。不懂就别瞎要求硬件工程师。

网友C:
1 硬件和软件上都有一些典型的模块,拿来用就是了,不过最好能深入理解,这样自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
对电路理解深刻的话,做样机测试即可。如果存在疑问那就先搭个电路试试以加深理解。
2 你说的是纯软件工程师,搞嵌入式的工程师要是不知道这些内容那就要打PP了。
3 写点程序模块,参加各种评审和研讨。

楼主:
谢谢二楼兄弟,说的话也是我的心病啊。。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向没?
谢谢四楼兄弟,能不能跟我介绍下您那边硬件开发所要掌握的技能?最好能具体详细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