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 ad输入信号最小是0.4V吗?

楼主(2011-08-05):
数据手册上说SH79F085 ad输入信号最小是0.4V,那怎么做电子称啊,电子称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都是MV级别的,可是AD输入最小信号是0.4v?

网友A:
是这样的,79F085内部有一个PGA,可以将电子称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放大,最大到128倍,足够了吧;然后这个信号会输入ADC进行采样的。
也就是说,电子称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首先接AN0+,AN0-;然后信号放大后会直接到VIN+, VIN-,进行ADC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PGA最小输入信号是多少呢,假如我选择放大倍数是12.5   那PGA输入=0.4/12.5=32mv,这怎么可以呢,压力桥出来小于32mv就检测不到了,我的压力桥最大输出不到100mv ,前面32mv都检测不到,那有什么用?

网友B:
0.4V 是共模输入电压,再小了就可能不正常了,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为100mV以下,可以用2.5V基准源内部25倍增益可以得到100mV满度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共模电压就没关系了,我以为是差模电压,2.5v基准不可以的最大是1.2v基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过 好像差分电压也是0.4v

网友C:
0.4V 是共模输入电压,再小了就可能不正常了,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为100mV以下,可以用2.5V基准源内部25倍增益可以得到100mV满度输入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为100mV以下,可以用2.5V基准源内部25倍增益可以得到100mV满度输入"
这个是什么意思?100mv是指差模电压电压还是共模电压?

网友A:
我刚才解释的不清楚,sorry. 我再解释一下
PGA输入分差模输入电压和共模输入电压。
spec上面写的0.4V~1.6V指的是共模输入电压,差模输入电压不能超过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