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编程问题

楼主(2011-08-05):
有个模块,2组输入,每组输入一个时钟,8路数据,另一个信号输入flag
假定输入为clk0,[7:0]data0,clk1,[7:0]data1
输出1组,一个时钟,8路数据
假定输出clkout,[7:0]dataout
根据管脚状态flag决定,clkout连clk0还是clk1,同样根据管脚状态flag决定,dataout连data0还是data1
用verilog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
clk0和clk1不同频,不同相

我自己写了一个发现问题挺大

always @(flag or clk0 or clk1)
begin
  if (flag)
   begin
   clkout <= clk0;
   dataout <= data0;
   end
  else
   begin
   clkout <= clk1;
   dataout  <= data1;
   end
end

楼主:
本意就是希望它们能像切换继电器一样切换

注意,时钟也是选择输出的

网友A:
原理是这样写的,但如果调整则不行,小心亚稳态的发生。这里牵涉到跨时钟域的问题。

网友A:
:dizzy:
忘看代码了,这个东西如果输出时钟没有要求的话,直接组合逻辑就搞定,还更好;否则,用IP核吧,简单又稳定。
这样做,没戏的!

网友B:
还是代码看的少,编的少的缘故!!!

网友B:
assign clkout0 = (flag == 值) ? clk0 : 1'b1;
  assign clkout1 = (flag == 值) ? clk1 : 1'b1;
  assgin clkout = clk0 & clk1;

  data数据同理,不知道这样可以伐?!

楼主:
感谢以上回答,不过为什么不能?
assign clkout = (flag == 值) ? clk0 : clk1;

我是初学者,呵呵

网友C:
7楼是接上三态门来消除亚稳态么?
那你的第三句应该是
assign clkout = clkout0 & clkout1啊

网友D:
想问7楼这样写和8楼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区别我说了啊,他综合成实际电路的时候多了一个三态门,这样用来消除亚稳态
但是我不确定他这样写是否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