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高性能UART驱动程序

楼主(2011-08-05):
ST固件库给出的UART驱动程序,发送UART是一个死循环,这种代码只能在UART收发不频繁时使用,否则非常影响效率,很久没有发点像模像样的东西了,发一个自己使用的UART驱动程序。
此驱动输出实现了一个发送循环队列,通过UART的发送完成中断实现。客户代码请求发送数据时,先放到发送队列中,每个字节发送完后,通过TC中断发送下一个字节。
使用者可以自己定义发送队列大小,当发送队列满时,新请求放入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A:
用DMA发送更节省mcu资源,效率更高

网友B:
呵呵,发送也要看情况的。比如一些通信中,发送只能用阻塞式发送。

网友C:
先看看,多谢共享

网友D:
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DMA发送也有问题,正在发送过程中,客户代码又要发送了怎么办,是把正在发送的停止还是怎么办,都有点麻烦,用循环队列的好处就是如果数据发送不均衡,一会儿密集发送,一会儿很长时间不需要发送的情况下,能够尽最大可能发送所有的数据。
接收没有使用队列,一般我们都是使用状态机实现,在状态机中需要时存储数据。 关键是状态机最后处理队列时,不要占用CPU太长时间,否则会导致下一帧第一字节丢失。更好的策略是在状态机上再添加超时恢复功能。这个不在驱动层里,所以就没有贴上。

网友E:
可以发送数组!!

网友F:
恕我直言,2楼正解。

网友G:
过去用ATMEL的ARM, 串口收/发都用DMA实现, 基本上一帧数据只要处理一次中断.

网友H:
可以借鉴,收藏了

楼主:
接收,很难用DMA实现啊。如果想用DMA发送,那就循环队列的项不是一个字节,而是一个数组,效率更高些。

网友I(2013-10-19):
问下,我把你的程序挂上去后,发送一串字符,为啥第一个字节的会丢失(例如AA55会接收到A55)

网友J:
先看看  过几天   试用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应该是不错的